楼主(2006-01-19):
帮帮菜鸟,呵呵!

网友A:
为什么会提出这种问题?z4-200-12(额定110kw,3000r/min)这是样本上的数据,不知为什么,这个基座号电机最高转速就限制在了3000rpm,所以,不管你是75kW也好还是110kW也好,最高转速都是3000rpm。

想听听你的问题。

楼主:
呵呵,太谢谢了,我是昨天才找到的这个网站,完全不懂电动机,第一次弄。
想搭个台子,最高转速10000rpm,想模拟故障试验,测试故障下的振动信号,大致是这样:直流电机→增速器→减速器→电涡流测功器。
直流电机型号是z4-200-12,电涡流测功器型号是PDWC75(额定转矩478Nm,额定转矩下转速750~1500rpm,最高3800rpm),师傅出差之前只定下这两个设备(走的急,只给我留个纸条,现在国外联系不上),也不知道他考虑的怎么样。
非常感谢kdrjl大哥,如果有什么资料能发到我信箱吗,gamerace@126.com,呵呵,提前祝春节快乐了。

网友A:
哦?这样子呀。那你的“台子”其实是增速器或者减速器的试验台了。只要保证增速器的输入(与电机连接的一端)转速不超过3000rpm;减速器的输出端(与涡流测功机连接的一端)转速不超过3800rpm即可,至于中间环节(增速器的输出和减速器的输入同轴端),能达到10000rpm就行了。

楼主:
哦这位大哥真是太谢谢了,我白天想了一下,想把电机输出定为3000rpm,然后减速到也是3000rpm,按你这样说应该没问题了吧?
但不知道如果电机功率开过75KW以上,经过增速器,再减速器的损耗,最后到测功器上的功率还有多少,呵呵,这要由测功器来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