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9):
我是用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7KF02来采集西门子变频器的变频数,通道选择的是四线制,但好象我采集不到数据啊,然后我用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5HD01,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我的通道也是选择为电流,但我给输出,却在通道上检测不到电流的输出,各位能否给我帮助啊,多谢啊

网友A:
变频器设置的对么?
参数正确输出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