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9):
热电偶在现场测量的信号是16.0毫伏,加上补偿导线的电动势是16.7毫伏,很稳定,是不是补偿导线有接地的地方啊,怎么和现场值搽0.7毫伏啊??谁知道这个问题
最后换了一跟补偿导线,问题解决,和现场值一样16.0毫伏

网友A:
肯定是补偿导线的问题了,
两条导线不一样?

网友B:
应该是原来的补偿导线不带屏蔽,引入了干扰造成的.现场用的补偿导线一定要用带屏蔽层的,尤其是干扰源较多的场合.

网友C:
请问各位大虾,热电偶与温度控制器如何匹配?

网友D:
热电偶出来的是mv信号,受干扰的可能性大,另外他的补偿电缆应是屏蔽的.再加上接触良好,一般显示都比较准确,上面说的接地,可能性不大,如果接地显示不会是只多0.7mv.

网友E:
很同意各位大虾意见。

楼主(2006-02-19):
谢谢各位大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