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9):
要把液压机的松下PLC的自动控制系统换成三菱FX2N系列的,外围设备有哪些需要动的?如温度输入。另外,把触摸屏换成按扭控制,哪位大虾做过这样的实例?

网友A:
主要看一下输入与输出的公共线.换成按钮后数值输入很麻烦的,可以用BCD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