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9):
一台7.5KW的双速电机,高低速运转一切正常,但是在星接高速运转时,中性线短接用的接触器发生粘连,原来是18A的,后改用25A的,但是最多使用2天,接触器就又发生粘连现象,检查线路一切正常。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高低速接反了?接反了的话电流差很多的

楼主:
今天刚看了,没有接反

楼主:
不是高低速转换时粘触头,而是在星接时,自己粘连的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什么接法的?D/2Y?
我公司的双速电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经过该接后没有发生过粘连现象
将并星点的接触器去控制电源接触器,可以改良以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