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電無顯示[求助]

楼主(2006-01-20):
我現有一臺臺達,0.75kw,220V.上電后無顯示,哪位高手給說說具體如何檢測其故障嗎?多謝了.

网友A:
说的不具体。首先检查开关电源吧。

网友B:
IGBT,開關電源,控制板,這些有問題時都有可能沒顯示,逐步去測了

网友C:
为什么不送修呢?

网友D(2006-02-25):
我看你这个问题,主要是检查开关电源和电源整流部分为主,因为显示都没有,主控板没工作电源

网友E: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个原因哦^^^^
你开机通电源时变频器内的接触器有没工作啊?你可以去试一下,工作了就是主板问题,难修哦.没工作就是无电源,你试试咯!

网友F:
电源指示灯亮吗?不亮的话,多启动几次。要是没用!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