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怎么样除尘

楼主(2006-01-20):
有人知道 变压器怎么样除尘 吗?
请相告。 干式变压器。

网友A:
停电,用吸尘器!

网友B:
我用压缩机吹过…………

前提是停电!

网友C:
我用压缩机吹过…………

网友D:
先停电,再用空压机吹.

网友E:
那个我还没有见过,我都清理母排,瓷瓶。{前提是停电后}。挂接地

网友F(2006-04-05):
最好是在停电后,用刷子抹布,汽油或者酒精等清理.条件允许用空压机.手风器吹也不错.

楼主(2006-09-30):
清了两次了,停电,刷子+抹布+吸尘机。效果不错。
谢谢各位。

网友G:
好方法,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