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0):
本单位有两台400KVA的变压器,各带动300KVA的负载,两出线柜之间有一并联开关,现本单位欲增加一台200KVA的设备,想让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不知妥否?
请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变压器的容量,变比和接线方式相同的话,没有问题
不过不建议这样长期使用

网友B:
这属并网运行,注意相线啊,不然。。。。。供电局会给你搞定的。

网友C:
变压器的电压,组别,相序,组抗值是否匹配。高压侧的短路电流效验能否通过。

网友D:
在两台变压器都送电时,你用比较准确的仪表测量母联开关同相间的电压。如果差别不是很大,就可以并。

网友E(2013-11-09):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电压,组别,相序,组抗值是否匹配。高压侧的短路电流效验能否通过。

网友F:
变压器的电压,组别,相序,组抗值是否匹配.
我们也是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

网友G:
变压器并联运行。妥。按要求并联即可。这种应用还是比较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