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0):
以前一直做的都是些小系统(几十IO点)

现在一项目要求:
360左右IO点   4AD   4DA   6轴高速脉冲控制伺服、步进等

请有经验的大虾提供下意见(能应付的情况下、价格低的)

想用OMRON的   小型PLC不知可不可行?小型性能好像最好是CP1H吧
中型的该选CQ系列?CJ系列?C200系列?

求助!感激不尽

网友A:
小型性能好像最好是CP1H吧!

您小心點!CP1H經常傻在那裡。呵呵呵。

楼主:
之前用过几个CP1H的
除了用USB连接电脑监控时有你说的傻在那里的感觉
其它的暂时没出现什么问题  呵呵

上面那个系统  打算用CJ1M系列的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用CJ的吧;

楼主:
谢谢  正打算用CJ1M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