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0):
有一伺服电机的反馈线和反馈系统用的电源线共8根,除了2根12伏电源.其它6根线是有什么作用?反馈装置是一个和转子联接的光栅.一块脉冲板.我用的变频器只有一个ch2通道可用作反馈电压脉冲.这6根反馈线怎么接?请求帮助.

网友A:
6根线分别是:A/-A  B/-B  Z/-Z
你这是并行通讯的。

一般的话:
A/-A 接脉冲正和脉冲负
B/-B  接方向正和方向负
Z/-Z  可以不接(一转脉冲信号输出)

另外最好把品牌,型号说明,才好分析~

楼主:
富士伺服电机型号;GRK1150K-_G10反馈线接在艾默生的变频器上,怎么接?请各位大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