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了!!

楼主(2006-01-20):
单位要我装个什么浪涌保护器
可以前没弄过
拿不准
请高手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其实 就是阻容吸收或压敏电阻芝类的吧!

网友B:
先说说装在什么地方吧。还有,单位是要求你做出具体型号的采购计划还是已经买好了等你装。

楼主:
装在总配电柜中的
是原来不知哪弄来的
没有安装图

网友C:
1.压敏电阻(同电压级)并在电源上。
2。电感线圈上并上:电容0。1UF/450V、120的电阻串联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