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1):
前段时间我们的一个电源模块坏了,为拉不影响生产,临时接了24V的电源供CPU这几天电源模块买回来了,换上去之后CPU的所有指示灯都在闪,把卡拔了之后也还是在闪,因为没有PC适配器所以连不上机,大家有碰到过类似的事吗

网友A:
没见过,等待解决

网友B:
CPU是否正常工作?
若正常的话可能是显示问题;
若不能工作,则是电源回路有问题。
以前我碰到过类似情况,经过检查,是DC24V电源侧+24V对地短路。
你可以尝试检查一下。

楼主:
现在又有新的情况了,它断电一段时间后再上电,它就在STOP状态,然后把它拨到STOP在拨到RUN后运行就正常了。间隔的时间应该要5小时以上,因为我都是第二天去的时候才正常的,现在我把CPU带回了,准备上班后拿到西门子公司去测试一下,谢谢各位

楼主:
真是晕透了。CPU现在坏了,还要拿到国外去修,明天我带个新的去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