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1):
今天试一个FXON-40MR的PLC,因为长时间没用,想看看到底好不好使。
我就接了3根线:L、N、地。通电后PLC“power on”绿灯亮,然后,我用台式电脑和PLC进行通讯(数据线和程序我都有),结果一直显示COM口设置错误,我把COM1~COM10的口,和9.6、19.2的传输速度都试过了,结果都是说COM口设置错误。一直通讯不上。
请问,是不上要把PLC输入输出的线都接全了,才行啊?COM口到底是指的输入的COM还是输出的COM啊?

网友A:
只用接上电源就可以和电脑连接了,选择一个串口,波特率:9600。其他不用设置。再不行就是电脑或你的线有问题了。

网友B:
你的通讯线断了,COM口是指你插电脑的第几个口,

楼主:
这个线是别人用过的,是好线。
我等会用笔记本再试一下!

楼主:
搞好了,用笔记本将程序安装了一遍,就和FX直接能够通讯了。
我想,可能是原来电脑的串口有问题,或者是公司的安全软件把我的串口给屏蔽掉了。

网友C:
可能是你的COM口被其它硬件给占用了;

网友D(2006-03-04):
http://www.peijian.com.cn/bbs/viewthread.php?tid=673&extra=page%3D1

设置串口卡com端口号问题,可以任意设置COM1.COM2...COM8

1、为什么要使用comX.exe软件?
使用笔记本串口卡,安装好驱动程序后,请先用此程序comX.exe设置好端口。然后再使用通信软件来连接设备。因为:很多通信软件,里面默认的是com1口,而装好的笔记本串口卡,多半是占用com4,com5,com6等端口,怎么办呢? 使用200K大小comX软件,可轻易解决问题。

网友E:
朋友,你首先确定你的SC-09和你的电脑的串口是好的,然后你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
-----"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看一下是COM多少,然后再看下这个端口是否被禁用!
然后你再打开三菱的编程软件把端口设成以上所看到的值就行了!
 我们公司是专做三菱工控产品的,有什么问题可随时一来电垂询!
  济南赤龙经贸有限公司
电话:13906448601
传真:0531-88933026
邮箱:automation30@yahoo.com.cn
网址: http://www.automation30.xinwen365.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