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1):
我单位新上一台潜水泵,采用变频器控制,并安装了远传压力表,构成闭环控制。远传压力表为0~2.5MPa,输出为0~10V。变频器提供的信号电源为10V。变频器面板上有一个电位器,用于调节频率。系统采用PI控制,压力设定范围0~100%,即10%对应0.25MPa
.本人原以为,压力设定值是通过面板上的电位器设定,如调节变频器输出为30HZ,这时的压力就是设定值.对此本人很迷惑,有以下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
1.远传压力表0~2.5MPa对应的是0~10V吗?
2.本人原来的关于设定值的观点错在哪里?
3.为什么10%设定值时,也就是0.25MPa,电机频率为50HZ,超过0.25MPa才降低.?
谢谢您!并祝春节快乐!

网友A:
我说一点,远传压力表的0~0.25MPa对应的应该是电位器的阻值欧姆,你原以为压力设定值是通过面板上的电位器设定,如调节变频器输出为30HZ,这时的压力就是设定值.那么管道的用水量时大时小,变频器的频率是否发生变化?是否水的压力能保持设定的压力?你的电位器是在棉板上的吗?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SAMCO系列的吗?

网友B:
既然是闭环控制 设置好变频器参数反馈信号对应的上下线频率等等 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调电位器呢

楼主:
大家好!祝春节快乐!希望大家继续讨论。真理不辨不明。开环情况下,通过调节面板上的电位器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是显而易见的。但闭环情况下,调节电位器是设定的压力值呢?还是目标频率值?

网友C:
变频器的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流量......

网友A:
闭环情况下,水压应保持恒定,而频率是随着用水量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是自动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