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1):
那位大哥用过F1-60MR型的PLC我现在有F1-60MR型的PLC但不知哪个是编程端口 是左侧的还是中间的还需要其他的什么转换装置吗

网友A:
买个手编器吧

楼主:
[求助]那位大哥用过F1-60MR
用电脑行吗 手编器费用如何哪能买到

网友B:
中间那是安放电池的吧

网友C:
呵呵,,吾可以用电脑的,无通信模块,,要加我模块,还要找软件好麻烦的,,最好就是用手编器啦,都好方便的,我之前都搞过同样的问题,,手编器可以在外边买个旧的,

网友D(2006-02-20):
建议更换

网友E:
F1的是25針接口﹐可以用電腦編程線連接的﹐我有過這么一台機﹐用手編好象沒有這么大的接口﹐軟件都是一樣的﹐只要在菜單里選就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1的是25針接口﹐可以用電腦編程線連接的﹐我有過這么一台機﹐用手編好象沒有這么大的接口﹐軟件都是一樣的﹐只要在菜單里選就是了

不要乱讲;

     F1是单排15针的接口,用手编器可以直接插在这个口上编程,如用电脑编的话,需要一个通讯模块转换出来才行,而这个模块的价格是你PLC的几倍;
    要不就换PLC,要不就用F1的手编器,除非你厂里面有几十台这样的PLC可以考虑用通讯模块;
  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加我的QQ;

网友C:
呵呵,上面大侠讲得一点无错,,几种方案其实买个旧的手编器是比较实际,,而且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