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1):
那位大哥用过F1-60MR型的PLC我现在有F1-60MR型的PLC但不知哪个是编程端口 是左侧的还是中间的还需要其他的什么转换装置吗

网友A:
一般用手编器编程,如果用电脑编程需要一转接模块,以及MEDOC软件。如果不是设备维护,不建议费心思了,用新的来学吧,FX1S、FX1N、FX2N。

网友B:
我拆过一个,我建议你换个新的吧,学点新知识.

网友C:
用F1-20P编程器,我有,新的.须要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