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06-01-21):
各位大哥请问:一个DC24V的接触器它的线圈上并联了个二极管,我搞不懂有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反向并联二极管,起保护线圈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向并联二极管,起保护线圈的作用
是保护线圈的前级驱动部分

网友C:
保护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向并联二极管,起保护线圈的作用
是保护线圈的前级驱动部分
OK!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续流。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