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

楼主(2006-01-21):
请问各位老师有一台电力变压器S9-800KVA/10KV/0.4,一开始油位低送电瓦撕继电器动作现在把油加满可以了,但一运行油从加油的地方渗漏出来.10公斤油3天渗漏完.瓦撕继电器动作.在加油还是同上.请问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我买的海信2902H还在保修期内电视机就出线了乱台.每次开机看电视都有几个台没台是雪花点.每次你的微调,下次开机还是如此.我把电视机关闭.用开机自动收台.下次开机还是如此.我打电话找维修部打了3次时间有5.6天后来了2个人拿遥控器看了看电视机说这样问题没法修.等到电视机出线明显问题才打电话我们来给你修.走了.但是我的电视机保修期还有3个月如果过了保修期我怎么办.请厂商给我一个答复和联系号码联系人.

网友A:
负荷太大了吧

楼主:
变压器
800KVA变压器低压电流1200A.现在才带800A.负荷只有%60.不可能是负荷大的问题,

网友B:
伙计  变压器加油的密封圈有问题   建议换密封圈   搞不好的话   就会烧变压器的

网友B:
而且还得加油后排气

网友B:
本人搞维修5。5年啦     专们修高低压配电柜(含二次和一次)如XGN2  XGN6    XGN40   KYN28   箱式变电站YBP    SF6负荷开关柜    低压配电柜 GCS   GCK   MNS   PGL   GGD   对220KV  110KV   35KV    10KV及0。4KV系统的调试比较熟悉   对变电站的后台控制很感兴趣而且这一块    如南自  四方   南瑞   东方电子   许继   深圳南瑞   等厂家的微机保护    及西门子和ABB的开关很有兴趣      当然   也包括   LKE的负荷开关系列    有兴趣的朋友可和我联系
多加探讨   如双电源自投   PLC在配电自动化的应用   等等

网友C:
有可能是密封不好,建议更换胶垫

网友A:
瓦斯继电器动作应该是变压器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