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1):
增量式编码器位移停电后怎样保存?

网友A:
用MOV指令传送到记忆寄存器,或用记忆的计数器,再不行用绝对式编码器

楼主:
反转的话,脉冲数是增加还是还是减少呢?应该是减少吧?不好意思,以前没接触过,所以问得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