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1):
大虾们 我在做毕业设计 题目是:四工位组合机床PLC控制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程序救救我
谢谢拉
QQ109350901
e-mail:jinyanqiang_520@163.com
.color]

网友A:
我现在没有时间编,给你提出建议:不妨用步进指令来编.可以把复杂的控制步骤变得比较简单.

楼主:
楼上的哥们 谢谢啊
我不着急  你有时间帮帮我吧
谢谢拉

网友B:
最近比较闲,也想找点事情做,把你的要求写出来吧

网友C:
替顶楼谈‘四工位组合机床PLC控制’的要求
引用 楼主:
大虾们 我在做毕业设计 题目是:四工位组合机床PLC控制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程序救救我
谢谢拉
QQ109350901
e-mail:jinyanqiang_520@163.com
.color]
我在下面的地址里就有此计划,未知您的控制要求是什么?特别要说明工作台的结构和各工位的加工形式。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replyID=415283&ID=61777&skin=1

论文就是整个系统的设计过程,可包括下列内容或其中的一部分:
1.  概述
组合机床的加工工序和结构大致分:
1)  加工工位:第1个装卸、第2个钻孔、第3个划平面、第4个铰孔,3个加工动力头;
2)  机械结构:三个加工工位采用立式机械结构;
3)  加工工作台:采用反靠式回转工作台,定位准确;

反靠式回转工作台的工作过程是:
A.  所有动力头在原位;
B.  关闭卸荷阀;
C.  电磁阀接通工作台抬起松开;
D.  发出抬起到位指令;
E.  电磁阀接通离合器啮合;
F.  发出离合器啮合到位指令;
G.  工作台向前电磁阀接通;
H.  齿条推动齿轮回转即工作台回转;
I.  撞块碰限位开关,延时发出反靠指令;
J.  工作台反靠电磁阀接通;
K.  反靠到位发出指令;
L.  工作台落下夹紧;
M.  发出落下到位指令;
N.  离合器脱离;
O.  发出离合器脱离到位指令;
P.  齿条复位。
4)  液压站:用于动力头与回转工作台的传动,采用变量泵作为动力源。液压油有压缩性,安全可靠;

5)  气动夹具:空气的压缩性更好,减少由于卡压力的施加而使工件变形,又具有一定的卡压力;
6)  主轴和液压电机:电机数量。
2.  系统的电气保护与联锁  动力头原位及其上、下极限、电路短路、电机过载等
3.  系统的继电器-接触器的电气控制系统  采用国家标准的图形符号
4.  系统的输入/输出信号
5.  系统设备选择
6.  系统PLC接线
7.  系统PLC梯形图  包括强电控制部分
8.  系统的电气控制箱结构  包括箱体外观、电器布置和电气接线
9.  系统的优缺点
10.  你的体会
其余内容请参阅‘贴子主题:钻-划-铰回转工作台组合机床控制的PLC设计讨论’。
地址是: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replyid=428482&id=63597&ski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