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1):
请教各位师傅我们高压柜已运行2年了,现在需要检测吗?那又报检哪几项呢?谢谢了!

网友A:
变压器绝缘试验,变压器加油,高配柜油开关的绝缘试验,我知道的就有这些了,呵呵。

网友B:
翻翻规程类书吧!搞电工的应有许多规程的。

网友C:
变压器试验:1电压比测量--变比误差(%)2\介质损耗因数及绝缘油试验3直流电阻4工频耐压5绝缘电阻及吸收比6套管试验
断路器试验:1绝缘电阻2每相回路直流电阻3工频耐压4机械特性
电流互感器试验:1测量线圈绝缘电阻2交流工频耐压
隔离开关试验:1绝缘电阻2交流工频耐压3接触电阻4试验后绝缘电阻
微机保护整定报告:1\过流2速断
避雷器试验:

网友D:
你高压柜用的什么设备,主要设备名称型式?

网友E:
高压柜的检测一般是耐压实验.包括柜体和电缆头.基本上在做的时候相关的试验会一起做.记得要报告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