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2):
我是做起重机行业的。
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技术条件就明确规定:起升机构应采用恒功率调速。应该说起重机的载荷是恒转矩特性,为什么非得采用恒功率调速呢?恒功率和恒转矩调速各自的优点又是什么呢?

网友A:
[精华贴]
恒功率调速是在载荷未达到额定的情况下,电机在额定转速时,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就可以采用恒功率调速,加大电机电流,使得电机转速进一步提高,以此来提高作业效率。应该说,起动时是采用的恒转矩调速,当速度达到额定时,视负载的不同,会转为恒功率。

楼主(2006-04-23):
“载荷未达到额定的情况下,电机在额定转速时,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就可以采用恒功率调速,加大电机电流,使得电机转速进一步提高,以此来提高作业效率”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载荷不到额定载荷时,电机转速可以超过额定转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载荷不到额定载荷时,电机转速可以超过额定转速呢?
聪明。

网友C:
希望能解释的更清楚,在原理上!

网友D(2006-06-25):
[]
其实我的理解,恒功率和恒转矩调速的区别在于变频器的电压是否用到最大,如果在一定负载条件下,转速已经要变频器的电压达到最大,拿这个时候只能恒功率调速了,因为变频器这个时候已经是最大电压电流输出了,他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了!!!

网友E(2007-03-29):
to 2 楼 :不好意思 什么叫视负载的不同?
to:7楼,那我变频器功率选的时候选大点就可以一直恒转矩控制了?我们起重行业好像比如起升 额定转速下 是恒转矩 控制的,以上是弱磁的恒功率的控制的。这个是不是就是7楼说的 恒转矩控制到 额定转速时  变频器的能力到头了 上面的速度只能弱磁实现了?
请教中

网友F(2010-02-16):
我是新人, 提个意见, 精华 那两个字是不是太大了, 把后面的回帖内容挡住了, 根本看不清

网友G(2010-08-23):
没有高手继续跟贴了吗,看到各位的解释,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