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2):
给6RA70送电,“线路接触器接入”继电器动作后,马上断开(109------110接点断开,使电源接触器断开),故障显示F004,每次都是这样,请问到底是什么地方有故障?

网友A:
说清楚一点,接触器加了什么保护?

楼主:
接触器没有保护,109---110是装置的常开接点。用来起动接触器的。

网友B:
楼主能看懂吗?
可能的原因是,有的桥臂可控硅断了;或者进线接触器触点断了;或者是进线快熔断了,检查进线回路,用万用表即可。(断电状态检查!)

楼主:
已经检查过了,还是不行,请问109---110这副接点的动作过程?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C:
还是先用表测一下好了.
进相一定要用接触器吗?自讨麻烦.有电抗器和快熔就可以了.
顺便查一下励磁是否有问题?

楼主:
109---110这个点在什么时候闭合、什么时候断开?

网友D:
晕  斑竹不是告诉你了吗

装置正常可以闭合,有问题断开

楼主:
打电话问西门子维修部说大概是电源模块的问题。要来人看才知道。

网友E(2006-02-23):
我今天就碰到这么一个怪事
我是6RA24,也是109-110这个常开
弄得我头晕晕的啊,上电合闸不能吸合
在执接线端子外短接后,合闸后能用了,109-110也吸合了
怪不怪啊

网友F(2010-08-18):
新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