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2):
大家好!
我是新手上路,想学习一下电路知识,看了很多书,想自己设计一个很简单的电路,但是还是不成功,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
我想设计一个开关延时电路,直流电流700毫安,电压9伏,同时控制两个9伏的直流电机,按下开关后,其中只有一个电机工作1到5秒后停止工作,接着另外一个电机正转1到5秒秒,反转1到5秒,然后停止工作。呵呵, 我的想法好复杂,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A:
电机工作用秒计算,我想很难。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时间继电器来定时接通相应的电路。各时间继电器互锁一下以免误动作。

网友C:
用PLC或单板机编程即可完成。老太太上鸡窝-----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时间继电器来定时接通相应的电路。各时间继电器互锁一下以免误动作。
顶!

网友E:
用PLC我可以啊

网友E:
用PLC我可以啊  我在学校学过

楼主:
哦,是这样啊?相关方面的知识我还得去查查看看呵
先多谢大家了!!!

楼主:
时间继电器简单,但是如果自己动手做的话,呵呵,我现在还做不了,等以后去买了试验了
PLC的在书上看到了 好像KB-20的就不错,呵呵,不过也大概得去买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