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2):
各位大家好!
最近接触一个项目,需测量浆液管道的压力差压等,查看了一些资料和教科书,一般只介绍气体、蒸汽、和液体的取样方法,没有介绍浆液的,如果参照液体,应该在管道的中心线下方取样,但我老师说,为避免浆液沉淀和结垢,应该在管道的中心线上方取样,我没想通,用下来似乎有几个表的指示也有些问题。在此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侠,谢了!

网友A:
电磁流量计
  具有传导性的流体在流经电磁场时,通过测量电压可得到流体的速度。电磁流量计没有移动部件,不受流体的影响。在满管时测量导电性液体精确度很高。电磁流量计可用于测量浆状流体的流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流量计
  具有传导性的流体在流经电磁场时,通过测量电压可得到流体的速度。电磁流量计没有移动部件,不受流体的影响。在满管时测量导电性液体精确度很高。电磁流量计可用于测量浆状流体的流速。
有没有搞错
他要测压力
你给她流量计
大才小用啊

网友B:
导压管式安装的压力变送器就行
单必须隔离

楼主:
我已经选了隔膜式的压力变送器,就是对取样的位置有些疑惑,有这方面使用经验的快来帮帮我.

网友C:
我觉得你的老师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