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omron的连接

楼主(2006-01-22):
请问各位高手:PRO-FACE能和OMRON 的CMP1A或者CMP2A相连接吗?在编程的时候触摸屏和PLC是怎么样定义它的地址的呢?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PRO-FACE的型号是:GP2301L,软件的版本是:PROPBWIN G-PACKAGE03

网友A:
PROFACE可以支持CPM1A/CPM2A;
不过连接的电缆价格相对贵一些;

网友B:
可以通讯的,但是你要说明你需要的通讯方式

网友B:
我记得手册里面写可以用232或者422接线,主要是根据使用的link来决定的

网友B:
怎么往帖子里加图片?
谁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C:
楼上的,你点那个"引用",把别人的话引用一下,就会出现添加画面的选项了...

既然有你在,我就不帖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