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2):
请教这些横河cs3000代码是什麽意思(有英文注解)

网友A:
答复:
第一张图 PID功能块的所有数据项
第二章图 仪表可以有的报警项,不同的表块拥有的项目不同。这个表是个全集
               •IOP:输入开路 •DV+:正偏差报警
•OOP:输出开路 •DV -:负偏差报警
•HH(HI):高高限(高限)报警 •VEL+ :正变化率报警
•LL(LO):低低限(低限)报警 •VEL -:负变化率报警

报警颜色:
•绿色:正常
•红色:过程报警(IOP、HH、HI、LO、LL、OOP等)
•黄色:报警发生(DV+、DV - 、VEL+、VEL - 、输出限幅)
•白色:没有报警

第三同一

网友A:
前言
   CENTUM-CS3000系统是日本横河公司推出的基于WINDOWS-NT的大型DCS系统。该机型继承了以往横河系统的优点 ,并增强了网络及信息处理功能。操作站采用通用PC机,控制站采用全冗余热备份结构,使其性能价格比最优,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DCS系统之一。其有以下优点:
★ DCS与PC一体化
★ 增强的操作监视功能
★ 成熟的控制和通信功能
★ 高效率的工程功能
★ 可脱离FCS进行模拟测试
★ 使用电子手册

系统操作说明
一、人机接口:

1、人机接口功能:
人机接口站功能
操作功能
窗口模式选择功能
操作和监视功能
过程报告功能
报警和信息输出功能               操作、监视功能
安全防卫功能
报告功能
开放式数据接口功能
趋势功能
系统维护功能
系统生成功能 工程师功能
测试功能
2、窗口类型:
★ 操作窗口
•系统信息窗口
•资源管理器窗口
•流程图窗口
•控制窗口
•趋势窗口
•趋势点窗口
•调整窗口
•仪表面板窗口
•操作员指导信息窗口
•过程报警窗口
•顺控表窗口
★ 过程报警窗口
•过程报告窗口
•历史信息报告窗口

★ 系统维护窗口
•系统状态总览显示窗口
•系统报警窗口
•HIS设置窗口
•时间设置窗口

★ 其他窗口
•帮助对话窗口
3、窗口操作:
•使用鼠标:
 用鼠标点击窗口右侧图标可以最小化、最大化、关闭窗口。
•使用操作员键盘:
 在操作员键盘上按一触式键,可打开相应的窗口,这个键帽上所注的图形与屏幕上系统操作信息窗口中的一致。

4、典型的操作监视窗口:
★ 系统信息窗口
这个窗口显示在屏幕的最顶部,不可删除、移动,不会被覆盖。
 *1                                              *2
*3 *4
*1:从左至右:  过程报警窗口 *2:从左至右:
 系统报警窗口 年月日、时间
 操作员指导信息窗口
 信息设置窗口 *3:从左至右:
 用户登录窗口 窗口打印输出
 操作窗口下拉菜单 报警确认
 操作菜单
 预设窗口菜单 *4:最新报警显示区
 工具盒
 导航器
 窗口名键入
 操作站与NT的切换
 清屏
 消声
 画面硬拷贝
★ 过程报警窗口
过程报警窗口中最新的过程报警显示在第一行,并且显示报警发生的时间、类别报警的工位、工位注释、报警状态等信息,双击某一条信息,可调出相应的仪表面板,使操作人员紧急处理,在二级窗口中,可以选择报警的控制站、甚至其中一个工位,操作人员可以确认报警,并且消声。18条/每页,200条/每个窗口。
报警类型:
•IOP:输入开路 •DV+:正偏差报警
•OOP:输出开路 •DV -:负偏差报警
•HH(HI):高高限(高限)报警 •VEL+ :正变化率报警
•LL(LO):低低限(低限)报警 •VEL -:负变化率报警

★ 系统报警信息窗口
整个系统时时受到监控,如果系统报警发生,将显示在这个窗口中,报警类型、时间等。

★ 流程图窗口
流程图窗口由用户定义,来显示工艺流程及逻辑联锁过程,流程图中可显示动态数据、活动液面、报警色变等情况,可使用户直接监视、操作工艺流程和工程数据。流程图窗口的色标由工艺情况及物料的颜色而定。

★ 控制分组窗口
控制分组窗口可根据工艺装置及控制关系来分配,最多可同时显示8块标准尺寸的仪表面板,可操作仪表的回路状态、设定值、输出值,可确认报警,每一个面板可单独地打开一个仪表面板窗口,进入其调整画面,修改其他参数。控制窗口还可灵活登录为其他仪表工位,进行监视,但这个变动不会改动软件原分配。
报警颜色:
•绿色:正常
•红色:过程报警(IOP、HH、HI、LO、LL、OOP等)
•黄色:报警发生(DV+、DV - 、VEL+、VEL - 、输出限幅)
•白色:没有报警

★ 调整窗口
调整窗口是每一个仪表工位标准配备的,根据仪表类型的不同,显示的参数内容不同,标准参数有:当前的数据值(测量值、设定值、输出值)、当前的回路状态(手动、自动、串级)、报警的限定值、进入窗口时开始记录的时实趋势(关闭窗口后停止)、如果是调节器,还有PID参数等。“:”状态表示当前安全级别下,数据不能修改,“=”状态表示当前安全级别下,数据能修改。

★ 趋势窗口
趋势窗口可根据工艺装置及控制关系来分配,最多可同时显示8块仪表的记录曲线,有关趋势数据的说明如下:
•应用数据:PV、SV、MV
•数据采样周期:1或10秒;1、2、5或10分钟
•记录时间:48分钟、8小时;2、4、10或20天
•最大数据点数:1024点;当采用1或10秒采样时为256点
•采样数据数:2880采样点
•显示时间轴放大:1/4、1/2、1、2、4和8倍
•显示数据轴放大:1、2、5和10倍
8条曲线分别以8种不同颜色表示8块仪表,每个仪表的量程标注在趋势显示区的上方,拖曳“*1”在时间轴上移动,将显示在那一时刻8个仪表的趋势数值。使用“*2” 可以存储趋势数据。
量程上限 *1  *2

★ 总貌窗口
总貌窗口是窗口的目录,是窗口的管理器,每一页总貌可以显示32个块,这些块可以定义为显示某一仪表面板、调用一个窗口、显示报警信息等。
报警颜色:
•绿色:正常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更详细的吗?谢谢!!

网友A:
你上面图片中的内容属于 横河IM资料中 function blok details 章节的。
如果你的公司使用横河的CS3000/1000, 在cs3000 安装目录里CS3000/IM33/1B30_02.PDF

从图上看你有纸面的,那么应该是横河的用户,你可以打电话给年横河在国内的办事处,提供你们的合同号,你能得到所有你要的资料。
总公司及营业网点

横河西仪有限公司-西安总部

 地址: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二路12号协同大厦三层
 电话:029-88386060、88386269
 FAX:88386116
 营业部
 FAX:88386101
 系统部
 FAX:88386029
 服务部:
 FAX:88386002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确是横河的新用户所使用系统是cs3000 R3,感谢您我会尽快联系的,万分谢谢!!

网友B(2006-02-24):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图片中的内容属于 横河IM资料中 function blok details 章节的。
如果你的公司使用横河的CS3000/1000, 在cs3000 安装目录里CS3000/IM33/1B30_02.PDF

从图上看你有纸面的,那么应该是横河的用户,你可以打电话给年横河在国内的办事处,提供你们的合同号,你能得到所有你要的资料。
 总公司及营业网点

 横河西仪有限公司-西安总部

  地址: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二路12号协同大厦三层
  电话:029-88386060、88386269
  FAX:88386116
  营业部
  FAX:88386101
  系统部
  FAX:88386029
  服务部:
  FAX:88386002

你是横河的吗?我也是横河dcs的用户!
看见你的回帖,向你请教个问题!
我们公司cs1000与cs3000系统想不通过总线,直接通过I/O连接,由cs3000(卡件AAM50)送一个电流信号给cs1000(卡件AMM12C),不知道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隔离器!

谢谢~

网友A:
jxw_64
已回复到你163邮箱

网友C(2007-08-16):
我也想要一份资料,wyh_59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