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3):
插电源并按开关   灯亮

托盘怎么弄都不出    连电视机电视机没有反应(似乎应该有什么“开门”“读碟”之类的字样的吧,但是事实上没有!)

下面的液晶显示屏不亮

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已经很严重的故障了拉?

网友A:
请打开机芯,检查所有的控制电源正常否,特别是5V,12V电源。

网友B:
我建议把电子报合定本上"碟机检修实例“都看一看,差不多就能找到问题了。我也是这样参照了以后,帮朋友修好了几台机子,故障主要集中在电源、马达、光头、按扭上面。

网友C:
电子报?这书我也要看看!

网友D:
如果电源灯亮,液晶显示屏背光灯亮,极可能是EPROM损坏。这样的故障在杂牌机上多见,其EPROM是一小块印刷电路板,板上有一直径5cm左右的黑色环氧树脂片,这种东西外号“鸡屎片”,极易出现问题。

网友E:
你首先应该检测的是电源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