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个灯会,18个不会了~~来看看

楼主(2006-01-23):
控制16个灯:可以从左边开始亮,可以从右边开始亮,18个灯死活编不出来,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PLC型号和I/O分布是怎样的?

网友B:
因为那个指令只能移16个位,或者说32个位,18个位当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那个指令只能移16个位,或者说32个位,18个位当然不行。
请问该怎么编嘛,初学者太菜~望指教!!
型号:FX2N

网友C:
只是一个命令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一个命令嘛!
什么命令嘛~~怎么就不告诉我哦

网友D:
别听他的,估计他也不知道!象那位兄弟说的那样,说出PLC型号和它的接口分布

楼主:
型号:FX2N,我在软件上模拟的~请你们说说啊

网友E:
如果是GX Developer 7 的话 该怎么处理

网友F(2006-03-20):
主要看你有没有18个输出点啊。
16个18个没什么区别的,
如果点数不够当然就不能亮了。

网友G:
我是PLC新手,但我学过单片机,相信其中原理有相似之处
1 首先在三个寄存器中存贮,16、17、18三位的0/1状态;
2 在使用循环右移指令后,你将第18位状态赋于第1位,17位状态赋于18位,16位赋17位。
如图示:下面是18个灯,0表示灭的,1表示亮的
(灯原样)0101 0101 0101 0101 01
用三个位寄存器存贮16、17、18三位的状态1、0、1,使用循环右移指令后为
(循环后)1010 1010 1010 1010 01
按上述顺序赋值
(赋值后)1010 1010 1010 1010 10
完成了!
为什么要将原18位状态赋于第1位呢?
因为循环位移是在16位内工作,我们人工使它在18位内循环,若不需要,就不用这一步了。
PLC内的具体指令,就要请PLC高手了,哈哈!

网友H:
还是我来说说把
你表用什么循环,要是还没有写出来的话,给我发邮件,sj02211@163.com.取反和赋值命令都比循环好.

网友I:
用三菱的“STFL”或“STFR”指令,它可以自行定义移位的长度,不过不是循环的,如果要移18位可以定义成移19位,最后一位一直写入到第一位。

网友J(2006-07-11):
K4Y000表示的是Y000~Y017共16个输出点,其中Kn中n数值1表示连续4个元件。

网友K:
把K4改成K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