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3):
谁知道三菱A740与FX2N做CC-LINK怎么做?我想将A740的DI,DO,AI,AO组态到FX2N,例如外面有4V电压信号,我不是通过4AD而是通过变频上的AI口读到FX2N中。请问有谁做过?

网友A:
cclink
A740变频器没做过,应该跟A540差不多,A540变频器安装一块A5NC在E3插槽,PLC中直接读写CCLINK模块的缓存就可以了

楼主:
兄弟,挂上CC-LINK是简单,关键是我想利用变频内的端子.这样的话,我们做设备可以最大幅度节省成本.DI和DO很好组态,但AI和AO有点麻烦.正如您所说,A740与A540差不多,只是个升级版本而已.不知您做过A540与PLC CC-LINK通讯时,用过变频内部的AI和AO没有?
 另外,可能的话,能告知您的电邮不?我的电邮:heyuqing74@126.com  QQ:495065124

网友B(2013-05-06):
请问A740的I/o口数目各是多少啊,我没找到740的说明书,麻烦你了

楼主(2013-08-13):
几百年前的东东,居然还有人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