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3):
画面组态软件和PLC不通讯,请教高手。

我用的是CITECT SCADA + CJ1G

哪位仁兄用过,请详细告知,谢谢。

网友A:
看你再组态软件里选择什么方式了,主要从通讯的速度,数据格式的定义来考虑,然后看看你的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可以上船下载,线应该没问题吧。

通讯速度一样,数据格式没看见有何设置。

网友B:
我用过CS1G与IFIX通讯.

网友C(2006-08-25):
CS1G与IFIX通讯.

网友D:
PLC 专用MODEM 可以远程通过电话线连接PLC,对PLC进行远程编程,监控,下载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