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3):
请问:自锁是什么,谁能给我一个确切的含义并举例说明,我在这里就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电气的专业知识.接触器通电就动作,断点就释放,那样的话你就要站在机器边按着按钮,电气的线路就可以解放你,你只按一下,他就会一直吸合.这种线路的设计就叫自锁!我建议你看看书,再自己找一个元件试一下.

网友B:
自锁就是你动作一次后,它是连续动作的.

网友C:
二楼的说的明白,就是你点一下开关,接触器就一直闭合,这就是自锁。

网友D:
就像你的圆珠笔一样 。你按下去他就不起来了。等你在按一下它又复位了。这也是自锁啊。呵呵。

网友E:
一种自我保持状态。
能使线路在动作后,一直保持,直至你需要再次动作

网友F:
小弟新手,学过要顶!

网友G:
乌云好厉害啊   简单易懂

网友H:
先看书吧
你差的太远了,没有理论干什么都不行的

网友I:
楼主还是先看看书吧

网友J:
通过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把它的电原并起来就可以了吗

网友K:
先看书吧
你差的太远了,没有理论干什么都不

网友L:
自锁就是自保持.按下开关,继电器通电,其常开辅助触头闭合,在松开开关后,有闭合的这个触头保持继电器通电

网友M:
自锁就是用一对触点持续给一个线圈供电

网友N:
哎``````你不会是舍不的钱卖本书把

网友O:
可以连续运行的线路,都有自锁的,是接触器上的常开和长闭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