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3):
1、具体参数:
电力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为63KVA,高压侧额定电压为10KV,低压侧额定电压为0.4KV,电源负载至多为0.5KW,环境温度为9度。
2、故障过程:
点检人员发现高低压室无照明,由于我站的配电室照明电源就在高压配电室所用变柜接入,再无其他负载。经检查测量发现,此柜的高压侧A、B两相的熔断器(10KV/6A)短路损坏。随后,停电用兆欧表进行测量,变压器高低压侧无接地现象,其绝缘电阻都良好,三相回路直流电阻平衡,并检查负载线路也正常。于是就更换了三根熔断器,进行试送电,开关刚投入, A、B两相的高压熔断器同时熔断,现原因无法确定,我个人认为是匝间短路.但无其他测量仪器.你们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冲击过流,送电时低压没有切断。

网友B:
还是 用仪表数据说话吧

网友C:
人不到现场,有些是说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