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3):
偶安装了GPV7.0后,双击图标,起动画面一闪过就没反应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高手9命呀

网友A:
老问题了,可以考虑重新安装系统了,目前也没什么太好的
办法解决

网友B:
哦,点SETUP试度!

网友C(2006-03-25):
是中文版吧
安装英文版

网友D:
呵呵,我也遇到过,最后稀里糊涂弄好了,装英文版的吧

网友E(2006-05-17):
这个问题我知道如何解决,你的系统是不是XP?如果是,首先我告诉你GP软件在XP环境下使用是有问题,但是可以通过兼容模式运行,如果你还不明白,可以加群23666900找dingding

网友F(2006-07-13):
我在兼容性修改后还是不行,试过几遍了.

网友G:
软件安装包有问题,建议重新安装或换软件安装包

网友H:
我看还是英文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