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3):
请教脉冲当量是什么意思?还有 一步是不是就是一个脉冲还是发几个脉冲才走一步,迷茫中,请指教.

网友A:
多少个脉冲。一个脉冲一步,但伺服放大器可以调节。

网友B:
一个脉冲产生的进给量称脉冲当量。
以三菱的MR-J2S伺服系统来说,驱动器每接收131072个脉冲电机就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度/131072=9.89。一个脉冲走一步。但可以通过伺服放大器调节,

网友B:
对于输入的脉冲,可以乘上任意的倍率使机械运行。电子齿轮就起这个作用。

网友B:
改变伺服放大器侧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C:
请教脉冲当量是什么意思?
理论上一个脉冲对应的移动距离。

还有 一步是不是就是一个脉冲还是发几个脉冲才走一步,迷茫中,请指教.
“步”有不止一种解释,一般来说是一个脉冲的意思,但是,在驱动控制上,经常通过变换使得控制信号中的一个脉冲与电机运动的一个脉冲不一致。比如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器,64细分就是控制器上64“步”对应电机的一步,每个脉冲只移动1“步”的1/64,有时也分别称为“细分步”和“整步”。伺服驱动器上通过“电子齿轮比”,可以使控制器上的一“步”,对应电机的多“步”。

网友D(2007-03-23):
脉冲增量插补是行程标量插补,每次插补结束产生一个行程增量,以脉冲的方式输出。这种插补算法主要应用在开环数控系统中,在插补计算过程中不断向各坐标轴发出互相协调的进给脉冲,驱动电机运动。一个脉冲所产生的坐标轴移动量叫做脉冲当量。脉冲当量是脉冲分配的基本单位,按机床设计的加工精度选定,普通精度的机床一般取脉冲当量为:0.01mm,较精密的机床取1 或0.5 。采用脉冲增量插补算法的数控系统,其坐标轴进给速度主要受插补程序运行时间的限制,一般为1~3m/min。脉冲增量插补主要有逐点比较法、数据积分插补法等。

网友E:
收获不少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