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真帅?

楼主(2006-01-23):
4.延时接通/断开电路

  x0
|--||-----------------(T0)k90
|
|  y1         x0
|--||--------|/|------(T1)k30
|
|  t0         t1
|--||--------|/|------(y1)
|         |
|  y1     |
|--||------

我的意思是X0常闭有什么用处,我认为这个点是多余的,可是书上是这么编的?大侠门请指教~~

网友A:
我看这个电路好像不能实现你说的功能,把常闭点去掉还差不多!不过好像也有点问题!但能实现!

网友B:
X0常闭当然有作用。
没有这个点,该电路的逻辑是:接通X0,经过T0时间后输出Y0,再经过T1时间后断开Y0输出。
现在该电路逻辑是:接通X0,经过T0时间后输出Y0,断开X0,经过T1时间后断开Y0。

网友C:
楼上的 有理

支持~~~~

网友D:
非常赞同三楼朋友的说法.不要常闭的X0,逻辑功能都变了........

楼主:
呵呵,谢谢你的回帖,我也知道逻辑功能是变了
我问的是因为这个是自动延时接通的电路,我的想法是去掉X0常闭才符合电路名称,X0常闭到底是什么目的?

网友E:
这种用记事本画电路图的,还是第一次见,利害。。

网友F:
不懂的话要学的,别没事瞎讲

网友G:
这个电路可以这样理解.

把X0看成一个带自锁开关(即按下并不弹起:保持接通,再按一下弹起:断开)

这样按下X0,电路中Y1要9秒后得电
经过任意长时间,Y1持续得电.
再按一下X0,电路中Y1要3秒后失电

如果,没有X0常闭,就如3楼的分析.
但实际电路,多半要求中间的时间是任意的,
而且,上面的X0的功能可以用两个不带自锁的开关和一个M0来代替.

网友H:
楼上说的有道理,挺一下

网友I:
顶,顶顶。在这里确实可以学到前辈们的不少东西,呵呵。真的很感谢你们!······

网友J:
九樓的說的對極了!!!!

网友K:
这个电路很正常应该是这样的。X0的常闭触点实现的是断开延时。没有他根本不能实现说的接通断开延时。
   接通X0,经过T0时间后输出Y1,断开X0常闭触点为1,经过T1时间后断开Y1。正好实现所说的功能

网友L:
呵呵,谢谢你的回帖,我也知道逻辑功能是变了
我问的是因为这个是自动延时接通的电路,我的想法是去掉X0常闭才符合电路名称,X0常闭到底是什么目的?
没有X)常闭的话,好那在Y)闭合后三秒就停止输出了,X)的作用是在X)接通的情况下是不会停止输出的,只有在要求停止输出时断开X)的延迟三秒停止

网友M(2006-03-01):
道理懂了就行了
名称并不重要

网友N:
八楼,二楼的哥们说的好,顶一下

网友O:
我要说下,这个图从原理上来说,是没有一点问题的,至于为什么要不要X0常闭,上面有两位楼主说的很明白了,不过在实际.这种编程方法是不不能用在大型编程中,因为如果PLC受到干扰时,可能就达不到你想延时接通/断开.这是大的系统绝对不允许的.
  用中间继电器是最好的.

网友P:
X0接的应该是自锁型按钮,书上的意思是想表达:当X0=1,Y1延时接通,Y1得电后可长时间驱动负载进行工作;X0=0时,Y1延时断电
如果去掉X0常闭触点,Y1就不能长时间得电(即去掉后,Y1的得电时间就由T1决定了)

网友Q:
尽信书不如无书
常闭X0是错误的,应该是常闭X1.

网友R:
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S(2006-04-24):
受益匪浅

网友T:
这个电路9楼的朋友说的不错

网友U:
分别是接通和断开延时的 不能去掉

网友V(2006-09-08):
我支持9楼的观点,18楼的朋友你能把你的理论根据说说吗?为什么遇到干扰时就要使用中间继电器,在我认为他们同是PLC的内部软元件,我有些模糊.

网友W:
x0是带自锁功能的
按下x0后,9秒后y1亮
如果没有x0常闭,此时y1亮3秒后 y1熄灭 在过9秒y1亮3秒熄灭
如此循环。
现在功能是:
按下x0
9秒后y1亮  只要你不按x0 y1常亮
按下x0后3秒y1不亮
(其中x0 对应是按钮,y1对应输出是灯)

网友X:
引用 网友P:
X0接的应该是自锁型按钮,书上的意思是想表达:当X0=1,Y1延时接通,Y1得电后可长时间驱动负载进行工作;X0=0时,Y1延时断电
如果去掉X0常闭触点,Y1就不能长时间得电(即去掉后,Y1的得电时间就由T1决定了)

19楼分析的对头.

网友Y:
路过,发表下看法,别骂我哦........
有些书上写的也是错的, 不能说全错,但是有问题的
我学的书上就有好几处的错误..........

网友Z(2006-10-16):
我比较同意三楼的说法!更为准确的说:这是一个延时接通,延时断开的一个控制程序!闭合x0,t0延时9秒闭合,y1得电并自锁.y1常开闭合,此时,如果x0断开,它的常闭点就会闭合,t1得电,延时3秒动作断开y1,程序结束!

网友AA(2011-12-20):
引用 网友B:
X0常闭当然有作用。
没有这个点,该电路的逻辑是:接通X0,经过T0时间后输出Y0,再经过T1时间后断开Y0输出。
现在该电路逻辑是:接通X0,经过T0时间后输出Y0,断开X0,经过T1时间后断开Y0。
对头

网友AB(2013-07-07):
我把这个程序在软件里仿真了一下,发现x0必须是带自锁的才能实现其功能 如果没有x0常闭 那么电路就变成x0导通后9秒导通,然后再每过3秒闪烁一下 x0起到一个锁存的功能使t1保持断开。

网友AC(2018-02-04):
这个电路确定能延时三秒断开吗?

网友AD(2018-05-25):
对呀为什么会延时断开呢,

网友AD:
回复 网友B:
一个都没说对,还有这么多人认为对,服了

网友AE(2018-08-17):
延时接通和延时断开的控制电路

网友AF(2024-07-07):
x0有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