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06-01-24):
漏电空气开关DZ47-2p(32A)用来控制电脑36台电脑,送电跳闸,不带电脑正常,带上负荷(电脑)跳闸。怀疑零线与接地线有电压,是感应电引起的吗???那位朋友告诉一下原因。

网友A:
把所有的显示器电源关掉,再试,还不行就要分级装开关或装大容量开关.顺便检测一下漏电流.

网友B:
同意二楼

网友C:
不是漏电就是容量不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漏电就是容量不够了。
负载分别送电

网友E:
一部分一部分的送电!

楼主:
不带电脑可以送上电,线路强电没有问题,电脑产生的静电,使接地线电压偏高。36台电脑投入运行一段时间会自动跳闸,再投入就投不上电,要甩掉其中的六台,方可投上。我现在把漏电装置甩掉,电脑全部正常运行。原因何在?

网友F:
本身电脑的电源部分对地加有4700P-0.47UF不等的电容,以抑制电磁干扰,在少量的电脑开启时电容的漏电流不足以使漏电开关跳闸,开多了漏电流超过检测下限就会跳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本身电脑的电源部分对地加有4700P-0.47UF不等的电容,以抑制电磁干扰,在少量的电脑开启时电容的漏电流不足以使漏电开关跳闸,开多了漏电流超过检测下限就会跳闸了。
讲得好

网友H:
开关的容量有点小,换一个吧

网友I:
同意二楼,前两天我就遇到了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