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4):
如何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做定长?脉冲的形式应该要怎样,梯形还是SIN形?

网友A:
用PLC的脉冲指令。如PLSY(三菱),F168(松下的),发脉冲到步进驱动器,形式可用不同的指令设定

网友B(2006-03-20):
可否再详细说说.....
-

网友C:
脉冲形式是梯形的
程序怎么编写我可以给你个小程序参考

网友D(2006-07-31):
方向信号怎么接
 各位指点一下阿

网友E:
须用PLC输出起停及方向信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