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4):
我单位电容柜用的是自愈式电力电容器,我查看了半天,竟然没有放电回路,这是怎么回事呀,想的头大呀

网友A:
有可能在电容内部集成有放电电阻,你可以拆一个旧的试试。

网友B:
指示灯就是放电回路

网友C:
电容内部集成有放电电阻,

楼主:
设备是全新的,还没有旧的:(,不过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在电容的接触器上挂有一个四极的辅助触点,在其中的三个极上下各有一根类似电阻丝(有布质绝缘)的导线连接在接触器的主触头上(开始我还以为是控制回路,没注意)。我万用表量了,接触器闭合---辅助触头闭合,接触器断开---辅助触头断开,在两种情况下辅助触头用着的三个极横向之间都是常开的,我觉得放电回路应该与这个触头有关(如果接触器断开时辅助触头下三个极横向之间是闭合的,那这三根类似电阻的导线就该是放电回路了),可是却量不出异常来,是不是只有在电容带电的情况下才能量出来呢??

网友D:
接触器上的金属丝  就是放电电阻

楼主:
量不出来闭合点,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放电呢???这三个极只是在接触器闭合的时候才闭合,而且是上下之间闭合(就是相当于接触器主触头的一个并联回路),并无横向之间的闭合呀???

网友C:
接触器上的金属丝是消弧电阻

网友E:
内部就有放电电阻
外部是看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