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4):
我单位用的NS160H型断路器,下边零线处有个可调整旋钮,而且带一个小扇形窗口,里边显示的是4P4D,再往右边是三个可调整旋钮,分别是I。Ir Isd,我知道Ir Isd分别代表的是长延时和速断,问4P4D和I。代表的是什么

目前的设置是I。=0。85*In   Ir=0.9*I。  Isd=6*Ir

网友A:
因为你来错地方了。
去你该去的地方看看吧。

网友B:
答案:放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