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4):
英文内容如下:
1 CONTROL UNIT(控制单元)
Your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has an identifying serial number which you are asked to mention each time a maintenance request is made.
In compliance with your order, your magnetic chuck(磁力夹盘) will be used with the control unit described below. Input voltage 400Vac, 415Vac two phases or 230Vac single phase, 50 or 60Hz.
1.1 Operating principle
The BUR control unit is designed to magnetise(磁化) and demagnetise(消磁) groups of magnets(磁体) with high induction and low coercive field used in the magnetic circuits of electro-permanent(电永磁) devices.
Its specific feature is that it uses current directly fromthe electric mains without using capacitors.
This unit controls current flow times via a microprocessor.
The BUR type control units are specially designed for magnetisation and demagnetisation of electro-permanent magnetic chucks with work-pieces.
The control unit memorises the magnetic statement of the magnetic chuck and only authorises machine start-up after voltage and current flow detection checks have been run on magnetisation.
Checks are also run during demagnetisation cycle in order to detect anomalies.
这是磁力夹盘的控制单元的原理说明,请各位帮帮我翻一下,谢谢了! 下面还有一段
The bridge between terminals 4 and 5, J2 connector, must be remove by a dry contact (Normally Closed) for energizing the remote control.
N.B.: C Curve :Standard curve.
    D Curve : Slow curve.
    gl fuse : Standard fuse type.

网友A:
自己用词典查查阿

不能偷懒的阿

网友B:
晕掉,去别的网问问吧,看看有没有专门给人作翻译的

网友C:
朋友,安装一个金山快译软件嘛

网友D:
1 控制单位 ( 控制单元)
你的电子控制单位有一个你每时间被要求到的识别序号提到一个维护请求被做。
在符合你的次序作法中,你的磁性轻叩(磁力夹盘)将会被在下面被描述的控制单位用。 输入电压 400 Vac,415 Vac 二时期或 230 Vac 选出状态, 50 或 60 Hz 。
1.1 操作原则
BUR 控制单位被设计使带磁力(磁化)而且用高的归纳法和被用于 electro-长备的(电永磁)装置的有磁性线路的低强制的领域消磁磁铁(磁体)的(消磁)团体。
它的特定特征是它不需要使用电容器就直接地使用涌流 fromthe 电的输电干线。
这一个单位经由一个微处理器控制现在的流程时代。
BUR 类型控制单位特别地为磁化和 electro 的除去磁性而设计-长备的磁性以工作轻叩-块。
控制单位 memorises 有磁性的轻叩有磁性陈述而且只授权机器启动在电压和现在的流程发现检查已经被涉及磁化之后。
检查为了要发现反常事物 , 也在除去磁性期间被跑周期。
这是磁力夹盘的控制单元的原理说明,请各位帮帮我翻一下,谢谢了!下面还有一段
在终端机 4 和 5 , J2 联编者之间的桥,一定是激励遥远的控制干连络 ( 正常地关闭) 的距离。
N.B.: C 曲线 :标准弯。
    D 曲线 : 减慢曲线。
    gl 熔断丝 : 标准的熔断丝打字。
呵呵.我的05快译的.不准确.你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