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4):
我最近下载了KEIL C51 7.5 软件,但在用的时候遇到了问题,由于是初学者,在此询问大家一下。
打开软件后,按FILE->NEW 打开了编辑器,然后按照书中的指示输入了一段程序
#pragma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void)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3;
TR1 = 1;
TI = 1;
printf ("Hellow C51\n ");
while (1)
{
}
}
之后我点DEBUG,发现下面的只有两条“disable all breakpoints”和“kill all breakpoints”是可以点击的,其它均为灰色。
请问我如何才能编译这段程序?是不是运用软件上又什么错误?书中还写到按调试命令CTRL+F5按钮,然后在调试窗口中单击GO命令,则可看到仿真,但按了ctrl+F5没有任何反应。
希望高手能为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使用keil c51编程序,首先需要先建立工程文件,然后再新建一个C源文件,并加入到此工程中。在打开C文件的情况下,编译。然后下面的会有提示,编译通没通过。
建议你到书店看一下,书店有专门讲解keil c vvision2的。

网友B:
这段程序我虽没看懂,但看得出你的操作中少了几步。
首先你要保存这个文件,后缀名为.c。
然后要新建1 个项目,选择1个合适的单片机型号,其它选默认值,点确定。
在屏幕的左侧,看到1个项目,点前面的“+”,下面出现1个文件夹,右键点击这个文件夹,选择“添加文件到这个文件夹”,双击你刚才保存的文件,再点“关闭”,这样文件就添加进来了。
接下来点“编译”,如果程序有问题,在屏幕的下方会有提示,双击提示,文件中的有个箭头会自动指向错的那一行,修改后,再编译,直到下方显示警告为零,错误为零。
最后可以点“除错”了,接下来运行它,第一个程序就这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