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请教

楼主(2006-01-25):
请问HMI的连接方式是否有MEMORY LINK TYPE和DIRECT ACCESS?到底是指什么呢?

网友A:
好像人机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HMI的连接方式是否有MEMORY LINK TYPE和DIRECT ACCESS?到底是指什么呢?
你说的应该是Pro-face触摸屏的Memory Link协议吧,如图。

楼主:
TO:风之力
是类似的,我看到的是另一种人机的(日本PATLITE)。
请问PROFACE的这种协议是否用在与PC的通讯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风之力
是类似的,我看到的是另一种人机的(日本PATLITE)。
请问PROFACE的这种协议是否用在与PC的通讯上?谢谢
用memory link協議可以實現GP與單片機的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