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5):
我是一个新手,在AB SLC5/04中,对输入的模拟量(4-20mA)中的比例和偏移量不知怎么计算,设置?谢谢!

网友A:
在logix500里有个scp的参数整定指令,其中input 可以是一个字地址或浮点数元素地址,
input Min 和 input Max 确定出现在输入值参数的数据范围,可以是一个字地址,一个
整数常数,浮点数元素或常数。 Scaled Min 和 Scaled Max 确定出现在整定输出参数的
数据范围,可以是一个字地址,一个整数常数,浮点数元素或常数。 Scaled Output
可以使一个字地址,一个浮点数元素。
在你这里input 是你输入的模拟量, input Min 和 input Max 对应4000和20000
Scaled Min 和 Scaled Max分别对应你的工程量的最小和最大值,  Scaled Output
输入到N文件中就可以了。
PS:在NI16和NI8的模块中是这样,别的模块不太一样,具体你可以看vlogix500的
帮助文档。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再看一下资料,预祝全体同仁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