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5):
变频器的输出信号为什么PLC收不到?,变频器的输出端设置为电流输出,为什么我的PLC AI输入端收不到信号呢?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先用电流表测一下;

网友B:
先检查接线吧

网友C:
检查变频器是否有输出,再检查你的接线!

网友D:
PLC就相当与一块电流表,有正负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