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5):
   我现在要做个小系统
   对温度的精度要求比较高
   具体是这样的
   测温范围0-50度
   精度要求0.1度
   请问用NTC热敏电阻可以达到要求吗?
   如何选择呢?
   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达到!

我用10位的A/D可以做到:0.1度,

按你要求,热敏电阻最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