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5):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控制变压器50VA,初级220V-380V。次级36V-24V-12V-6V如果把初次级反接,即次级输入36V电压则初级输出的电压是否220V-380V。电流,容量又如可,是否违反电工安全规程呢?

网友A:
....既或输出只有一36V绕组.反接后也不可能达到原功率的.原设计把损耗打在了原边里.且输出加了5%的压降.如果这几个低压绕组.都是独立的就更达不到了.如果是信号变压器.还得考屡相序.没接过.也没想过规程但是.如果降低功率.使用...电压要求又不严的话...没事吧.....~~重绕个变压器也不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