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5):
变频恒压供水如果不用水池直接连水管怎样解决水供应不上啊,如用水池则要经常清洗,直接接到水管怎么搞啊

网友A:
可以直接连接水管的,水供应不上,你说的是压力达不到设定的压力吗?

网友B:
在变频器的前后都加压力变送器,再加一个旁路装置。正常水压够的话。水自旁路装置流通。在水压不够时启动变频。把压力设置好,防止把进水管的水抽空。

网友C:
就是压力达不到,怎么搞,进水口的压力以限定,可是后面出水的压力需求大于进水的压力该怎样处理

网友D:
管网无负压供水,要加气罐。

网友C: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E: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