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5):
我单位一台Danfoss   VIT5000  1.5KW变频器  频繁的报警   报警信息为  接地故障
变频器正常使用过程中,就突然报警(接地故障),需要多次断电复位才可以,有时复位几次就行,有时需要复位十几次.(不用动别的东西,就是只断电复位就行)
电机用摇表摇了,各项绝缘正常.新换了一根线(变频器到电机),没有效果.用的是四芯屏蔽线
变频器和电机两端都接地线了.
报警以后,有时重新接一遍变频器的输出端的线头,就能复位.过一段时间还是报警.
望高手指点一点我该检查什么地方?
Danfoss本身有个接地保护功能,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A(2007-11-12):
我也有过这个现象。我只把接地保护功能的参数设为不保护。问题就再也没发生过。

网友B(2011-03-10):
的确这样,接地不良会造成很多故障。曾经碰过这类问题

网友C(2012-06-07):
是哪项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