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25):
请问各位:角接的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星—角降压启动时,电动机接线盒里的6个引出线原有的连接方式用不用改变?

网友A:
当然不能变

网友B:
小心放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变
对!

网友D:
用软起或变频吧

网友E:
想听响可以改到能放炮的上面
不想就别考虑改了

网友F:
角接时应该只有3根线出来吧?星接时要放6根出来.短路片要拿掉。是不是啊?

网友G(2010-05-06):
电机的接线盒里不能变,变的是三个接触器。